请教大家一个主板小问题

楼主(2010-02-08):
主板上集成的网卡接口上的两个指示灯在不插网线的时候该不该亮?
我这的一块945GCT-HM 不插网线 上电绿色的灯就一直亮 拆掉网卡芯片还是亮 是否正常?看线路走向 那两个灯应该是受网卡芯片控制的啊
型号是RTL8101

网友:
一般要插上网线才亮

网友:
也有主板不插有一个灯会亮的(刚开始还以为是主板网卡有短路,不过插上网线竟然能用),只是没有去仔细研究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插网线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
应该是RTL8101坏掉了, 把它掉换掉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不会亮,不过个别主板,只要接上电源,哪怕不通电。都有一个灯亮

总之,只要你的网卡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这些

网友:
看下COMS设置,好像可以设置关闭那个灯

网友:
目前这块主板是能上电 不跑码 板上主要的供电都正常 CPU复位正常 发热正常 BIOS刷过就是在基地下载的 不知道该往哪里查了 才怀疑网卡的指示灯是不是与此有关系

网友:
还有1点忘了说 就是诊断卡的时钟指示也正常 按复位键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闪烁

网友:
那就说明CPU电压是满足了,下一步看看时针等电路了。

网友:
查时钟是否起振,再查bios电路

网友:
不插网线不亮,插上网线一个一直亮 一个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