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G33不能上网的怪现象

楼主(2010-02-08):
Gateway
主机板网卡问题
先上图
此板是
G33+ICH9
的芯片组,开机显
Gateway
和
Intel
的
LOGO
,应该是
Intel
做的
OEM
主机板,开机正常,但始终不能自动获取
IP
地址,有个黄色的“!”号表示无连接或有限制,手动分配显示已连接,但上不了网,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芯片

网友:
如果系统正常,网卡或周边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没过保的板把 估计楼主是在犹豫该部该杀网卡

网友:
云南今日电脑
这板子是Intel给Gateway做的OEM板子,网卡是它自家的I82562V ,是该死的BGA封装的,不好搞,而且在系统里看网卡是正常的

网友:
新诚达
网卡的周边也找不出问题的元件来,这不是一张板出现这样的毛病,而是十几张也是同样的问题,驱动也能装上,网卡灯也亮,给定IP也显示连接上,它就是没数据下来和上去,难道这个是通病?又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就是网卡本身的问题,换网卡BGA封装不太好换。

网友:
加外接网卡(就是PCI)。试试看

网友:
好了没.
有没有考虑是桥 或者是IO的事啊?
我在学习. 期待解决!!

网友:
用PCI-E的网卡一定行的,不依赖I/O。

网友:
是主板自己带的网卡驱动还是装系统时给系统盘自动分辨的驱动?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查看网卡mac地址是否正常,如果是全F或者全0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外部网络环境的问题,楼主这么多块板子,是不是在同一个网吧的?很久以前遇见过集成网卡在某些交换机的端口上出现不能自适应速率的问题,强制工作在10M模式下正常……换个网络环境试试?

网友:
换网卡???除非傻子。加个PCI的才5块钱

网友:
问问厂家 他们也许反馈信息

网友:
1、先查一下MAC地址是不是正常;2、驱动是否OK;3、BIOS设置是否正确;以上都OK的话那就开始检查硬件了----4、查25.00MHZ的晶振以及谐振电容是否正常;5、网卡芯片本身是否OK。等... 仅供参考!

网友:
刷网卡MAC看看能不能成功,要是刷了还不能上网最好的办法是买一块PCI网卡装上去

网友:
15楼回答的全面,mac 地址得看下,在运行里输入dos命令行cmd,然后输入ipconfig/all,看下mac地址是不是全是0,如果全是零的话,在网卡属性高级里把mac地址添入即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