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月饼大哥求助!!

楼主(2010-02-08):
我买的G540 读取WINBOND 总是提示错误 我一直按照 月饼大哥的 徐脚 对左下!@!@#!@还有 SOP20 CNV-SOP16也读取不了 求救啊!@!#前几天刚到的货
求助

网友:
找了一堆 24C16 都提示 针脚检查测试发现错误 总是有一只或几只脚错误 右边最下 连接总是错误 但是我用表量 是连接上啦

网友:
楼上的,估计你在载入芯片时选错型号了

网友:
饼哥2.6回家过年了,暂时不上论坛,有事可以QQ联系他。

网友:
求大哥 QQ号码

网友:
检测芯片直接就错误 !@! 求助 我还要 升级 中9 接收机 数据

网友:
楼上兄弟,我就在用这个编程器,能把你刷的过程详细发上来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要选择 什么芯片!!求,还有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芯片是 中9卫星 的BIOS存储 芯片 好像是 1M

网友:
IC的位置似乎放错了

网友:
1脚的位置正好放反了,翻个放

网友:
1脚的位置在现在的5脚这个位置就对了

网友:
3q 芯片 选择 怎么弄

网友:
怎么选择芯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