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S,NDSL触屏偏的进来!!!

楼主(2010-02-08):
有很多玩家的屏幕都发生了屏触偏移的情况,包括我自己,我的下屏的下半部分有向右偏移的情况经过多次的查找资料和实验,我总结下面几点,如果大家觉得有救,最好去试一试

1 贴膜劣质,压屏的,这个就不多说了,最常见的一种,由于贴膜本身的厚度和工艺水准,会导致DSL发生吸屏的情况,触摸屏在长时间不间断压力下会使屏幕发生触点偏移、触摸不灵的情况,解决办法是换张原装膜或好一点的组装膜。

2 刷机失败过,重刷的或直接刷机导致触摸屏部分移位的,这个比较重要,也是比较常见,但有许多玩家都没意识到的一点。本人的亲身经历:去买DSL,美版机,验机时我特意检查了屏幕有无坏点两点和触摸屏的触点,在校对程序中重新校对了一下,校对后屏幕四点都能完美对应,于是要求老板当面刷机,老板由于疏忽给我刷了一个V6,不能调光亮,我当时不知道,过了几天后我发现了,找他重刷,他给我刷了V7,我同时买了M3,在用M3的时候,发现触摸屏突然不准了!一开始我以为是M3的软件问题,可是当发现校对的时候怎么校对也不准,就有点怀疑是刷机的问题了,我玩DS刻意不去玩那些屏幕杀手类游戏,就连任天狗也不怎么去摸他,平时要上班,一天的游戏时间可想而知,一个月之后屏幕就坏了,不太可能是由于催残屏幕导致的。所以我就让老板又让我刷了一遍V7带健康提示的,发现触点准确度好了许多,但还是稍有一点偏移,不过不影响游戏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类似的情况,请要求老板重刷一下V7,或刚出来的V8。

3 经常性的边充电边玩,幺幺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经过重刷机后无效,就是要换屏了,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电流引起的吧

4 触摸屏本来就是消耗品,过多的滑动会导致触摸不准,这是硬件问题,只能换屏,但老任的东西也不是盖的,正常的使用不会这么容易坏,除非你喜欢玩杀屏游戏并经常虐待触摸屏;下面讲讲原理:电阻式触屏由两部分组成,玻璃和膜,玻璃及膜的表面喷涂了一种特殊的导电物质,出厂时这种物质分布非常均匀但电性能非常稳定,在任意等距离两点间的电阻阻值是一样的。其中,玻璃表面的上下边缘经过导电涂层连接两条控制线分别为Y+和Y-,而膜的表面涂层在左右两边连接了X+和X-控制线。在工作的时候分别在各个控制线上施加电压,同时检测其他控制线上的电压,也就是监测组织的变化来达到识别的目的,其检测每秒钟可能多达上百次。由于玻璃表面涂层是固定的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变化,但是膜的表面涂层就不行了,因为不断的弯曲去接触玻璃表面,所以其涂层会出现脱落造成分布不均匀,电阻值也就不准了,因为膜负责x+和x-的控制判断,所以出现跑偏现象。因为游戏过程中居中部分划、点是最频繁的地方所以中间首先出现问题!因为中间部分脱落,电阻值升高,检测到的电压偏低,所以主机误认为点击位置在其右侧。有人可能提到,为什么在校屏时不能确认,或者确认右边偏左了呢。其实究其原因就是涂层脱落不均匀造成的,校过之后成了这样子的!有人说dsl的校屏范围太小,其实不是的!dsl是三点式校屏,其中左上角和右下角才是有效的矫正,而中间一点其实是电脑判断你是否胡乱点击的,如果你点击中间,三点成一线,那末就认为你却实在校屏,是有效的,如果不能三点一线,就认为你捣乱,不能确认!而实际上我们没有捣乱,是触屏不准了偏右了,所以确认不了,如果左上和右下都点击坐标中间,中间的确认点在故障触摸屏上只能偏左才能令电脑认为是直线!很郁闷……,这样一来左侧和右侧基本比较准了,但是中间偏离太大!比较折衷的是左右都偏移点,中间稍微准一点。

网友(2014-04-04):
谢谢分享经验,辛苦写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