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1000/PSP2000*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0-02-08):
  • PSP1000摇杆在游戏中会乱动、乱跳,按方向键摇杆回往一个方向一般需要更换摇杆或者是对机器做一定的处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严重的话需要看情况更换PSP的上盖或者是整套外壳!
  • PSP1000/PSP2000开机出现屏幕裂痕,这个问题为液晶屏幕损坏需要更换即可!
  • PSP1000无法从版本3.52M33升级到更高的版本,这个情况一般出项在硬降过的机器上,需要更换芯片解决问题!
  • PSP1000有声音没有背光图象,液晶屏幕是完好的,一般为主板供电电压不够高导致没有背光无法显示!
  • PSP1000摇杆正常,外壳无损坏,但在游戏中摇杆不稳定,可能是摇杆下面的导电橡胶出现了问题,需要更换!
  • PSP1000无外音无内音或者单声道,一般是机器摔过造成的,需要更换耳机接口或者是小的那块电路板即可解决问题!
  • PSP1000摔过不开机,一般为主板上的问题,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导致LCD也有问题,看摔的严重程度,一般都是可以维修的!
  • PSP1000/PSP2000电池不开机,电源开机,一般是一边冲电一边玩导致的电源供电芯片损坏,需要更换一个即可!
  • PSP1000/PSP2000进水或者其他液体,一般用电吹风和烘干等方法无法解决问题,需要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处理和维修,一般情况下只有主板会出现问题,液晶屏幕是不会损坏的!
  • PSP1000/PSP200左右按键有一个或多个失灵一般是进入少量液体导致的需要更换触摸的模块就可解决!
  • PSP1000/PSP2000的+ - HOME SELECT START 等键一个或多个出现失灵一般为进入少两液体导致,强烈建议不要用酒精清洁机器表面,如果要清洁PSP尽量用稍软一点的刷子会非常安全!
  • PSP1000/PSP2000的 O X等功能键不灵一般为进入手汉液体导致处理一下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 PSP2000无图象有声音,一般为摔过导致,需要更换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請問PSP2000最高可升版到那不會有問題謝謝

网友(2010-04-28):
楼主的维修经验有很多有问题和不足的地方在这里我想指证一下
第一条 摇杆乱跑一般更换摇杆即可不行的话清理一下摇杆和主板之间的导电胶 还有主板和摇杆连接的铜片 楼主说的在不行就换壳是因为上壳和主板连接的螺丝口(在摇杆左侧)宁不紧 倒致摇杆和主板有时接触不上所以必须换壳
第四条有声音无背光目前我没遇到主板供电电压不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楼主说的供电电压是哪路电压 最多的一般为HOME条坏 或屏灯管升压电路升压管或升压电路保险坏 跑电路一下就能找到
第九条 进水的机器我一般拿超声波清洗机和洗板水 酒精也可以 清洗一下多半能好
第十条进液导致按键失灵1000的清洗一下按键板 2000的只能更换更换按键软排线
十一条 home条坏了只能换 修好了也用不住
最后一条1000  2000  摔后不开机一般为CPU 电源管理等IC虚焊导致重直锡即可有一部分主板CPU焊盘掉点严重 只能换板 修好了也用不住 楼主说的更换芯片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芯片 我是没遇到过摔后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