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一代内存维修以及单面改双面方法

楼主(2010-02-08):
Ddr一代内存维修以及单面改双面方法
所用软件及工具 srt 内存检测软件 Thaiphoon内存spd修改及刷写软件; 865gv主板; 462主板
内存电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spd ,另外一个是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颗粒
spd
也就是内存的bios ,内存右上角的8脚集成电路就是 ,型号一般为24c02Spd是为了配和颗粒工作的在有些via的板子上没有spd也可以工作。Spd根据商家不同内容有差别,但是作为维修来讲ddr1代内存需要准备以下spd内容:8位的 128M 256M 512M 1G 16位的128M 256M 512M,.颗粒部分为内存的主要工作部分 一根内存由4 8颗或是16颗单体颗粒组成 颗粒分为48 还有16 位数不同的颗粒所用底板不可以互换 ,不同位数的颗粒不能互换。而且要和相应的spd对应。

维修首先目测 看看有没有烧坏的金手指,金手指烧坏的如果是电源和底线引脚可以不用去管他,擦干净就行。如果不是电源或是底线引脚,建议更换底板,不主张修补金手指因为金手指补上后很难固定。固定后拔插几次就会掉下,来而且掉下的金手指有可能引起短路。下来就是上板检测,先用462主板,因为462主板一般不检测spd 如果是spd损毁的,直接可以点亮。进系统后直接用Thaiphoon 进行刷写就可以进行修复,刷写原则:芯片位宽相同 ,内存容量相同,内存频率相同或是低于原频率。如果不能点亮 ,更换865gv主板,用一根好内存引导,引导方法:好的内存插在第一个插槽 坏的插在第二个插槽,不用主板的集成显卡,要用独立的显卡,因为集成显卡要分用内存 如果内存坏的话,将会花屏看不清rst检测结果。如果亮了 就运行rst 找出坏颗粒加焊,如果不行的话直接更换损坏颗粒,更换原则:位宽相同 容量相同,频率相同或是高于原颗粒。如果不能引导亮机, 一般为芯片短路。可以用手摸颗粒,把温度高的换掉从新引导检测,如果个芯片温度相同,全部取下来,用万用表测第一脚和第一角的对脚之间的正反阻值,把短路或是阻值不正常的更换掉。
单面改双面:首先你要改的内存必须是8位颗粒其他的不能更改。8位的pcb板反面一般都有颗粒位置,如果你的两个单面都是好的,直接给反面上上颗粒 注意 一定是位宽相同,容量相同,频率最好也是相同的颗粒,焊好后直接上462板子,用Thaiphoon刷写spd信息,原则为:容量为原内存的两倍,位宽相同,频率相同。如果在462上不能亮的话为焊接问题或是pcb问题,在865gv主板上点亮检测,如果还是不亮的话,为反面芯片焊接有连锡,请仔细观察,点亮后用rst检测从新焊接报错芯片的反面对应颗粒,如果没有报错 ,找一个容量为原内存的两倍,位宽相同,频率相同 spd芯片 更换原内存的spd,在用rst进行检测,找出问题颗粒从新焊接。
芯片的位宽及频率识别,以及rstThaiphoon 的使用方法请大家在网上自己找资料。最后再说一点,双面内存的芯片正面数是从左至右为1.2.3.4.5.6.7.8 反面从左至右为8.7.6.5.4.3.2.1也就是说正面的第一个颗粒的背面就是反面的第一个颗粒。

网友:
能说说怎么用的嘛

网友:
挺好的  继续补充以下 说得再详细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