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A维修内容以及常见故障

楼主(2010-02-08):
故障现象:白色国产GBA一台,装好电池,打开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液晶屏幕也没有图像出来,声音也没有。我自己把这种故障称为三无,即无灯,无画,无声。

故障询问:不论是维修什么游戏机,都应该详细询问故障出现的时间,原因,有没有自己修过等情况。经过询问,得知机主原先使用电池没有出现过问题,后来嫌用电池花钱太多,就自己动手用市面上常见的随身电源改了一个GBA用的电源。由于GBA没有外接电源插口,机主非常聪明的把随身电源的外接线剪开,分别接在GBA电源正负级上面。使用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三无现象。

故障分析:GBA比较耐用,一般很少出现三无现象。出现三无,一般都是与电源有关。注意看图一,在电源正负极后面,除了电源开关以外,只有电源开关和电池正负极旁边的两个元件,一个是非常小巧的F1,另外一个是比较大的圆柱形元件。F1实际为保险电阻,圆柱形的为一个电感。出现三无,与电源开关,F1电阻和电感有关系,也就是说故障点就在这三个地方。根据机主所说的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明显是由于使用自制的电源烧坏GBA。我自己出售过这种随身电源,用在随身听上没有问题,用在GBA上就非常危险。原因是这种电源充满电以后电压可以达到大约4伏,过高的电压用在GBA上必然导致烧坏GBA。最容易烧坏的地方就是图中的F1保险电阻。

故障维修:第一部先打开GBA。GBA机子外壳共有7颗螺丝,六颗为金色的三角的螺丝,电池盒里面有一颗黑色的十字螺丝。十字螺丝用普通的小螺丝刀即可打开。另外六颗三角螺丝,我自己是使用专用的三角螺丝刀打开的。这种螺丝刀在游戏商店一般可以购买到。价格5-15元。购买全新的GBP、GBC、GBA外壳也附送了一把可以换头的螺丝刀。我使用的就是出售GBC外壳里面附送的螺丝刀。实在无法找到,可以用一字螺丝刀去尝试打开三角螺丝,发现螺丝刀口大了,就用其他刀口小的螺丝刀,或者自己磨一下刀口,磨合适就可以打开的。我自己也有这种自己磨的一字螺丝刀,用来打开三角螺丝也是可以的。有玩家会问,我们到哪里去磨螺丝刀啊?就是水泥地面上都可以的。使用自制螺丝刀请看图二示意图。

打开GBA以后,用万用表一测量,F1保险电阻已烧断路了,本来应该只有很小的阻值。测量开关是完好的,电感也是通的。故障点就是F1保险电阻。有些玩家说,我自己没有万用表,怎么测量的出这个电阻坏了呢?学习过物理的玩家朋友应该知道,电阻烧断路和完好时候的区别,你可以使用一个小电池灯泡,找三节导想办法去测量出F1,开关等是否有问题。

接下来就需要更换这个电阻。该电阻非常小,比米粒还小,要焊接下来也不容易,要换一个也不容易,何况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电阻更不容易,我自己在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购买到过类似的电阻。这次维修我采用的办法是不焊接下来这个电阻,保留在电路板上,然后从坏GBP(就是薄GB)的主板上找一个起类似作用的电阻,这个电阻位于GBP的外接电源接口旁边。从坏GBP主板上拆下来这个电阻,虽然它比较大,但只要弄好了以后是可以直接焊接在GBA主板F1位置的。焊接好以后,装机,测试,GBA灯亮,液晶屏幕出图像,一声清脆的响声证明已经完全修好了。

实际维修收费:10元人民币。类似故障参考收费10-40元。

经验教训:GBA出现三无故障一般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个东西出故障。其中开关的故障率非常低,也就是说不容易坏,电感的故障率也很低,最大的可能也就是F1保险电阻坏了。

一般玩家请不要去自制什么GBA电源,非常危险。要节约钱,可以使用充电电池。

特别提醒:我在这里列举维修实例,不是说希望玩家朋友都去自己维修自己的GBA。只是希望动手能力强有、会焊接有万用表的玩家朋友参考着去维修GBA,动手能力差的玩家朋友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参考,知道万一自己的GBA出现三无,到底可能是那些地方损坏了,维修的价格,不要上了有些非常黑的维修人员的当。当地没有维修游戏机商店的可以拿到维修家电的地方,告诉他可能是上面提到的地方坏了,要他给你维修好,维修费用也可以讲价。还可以告诉他,如果实在找不到类似F1的保险电阻,是可以用接导线焊接起来的,虽然少了保护作用,但是可以应急让GBA工作起来。只要坚持用电池或者充电电池,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