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200开机黑屏两声报警

楼主(2010-02-08):
联想邵阳E200开机黑屏两声报警
CPU风扇转,北桥烫手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内存更换过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E200这款本开机两声报警是否属正常?

网友:
做北桥会好

网友:
报警应该是不过内存  做北桥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北桥不应该烫才对,楼主可以量一下北桥有没有短路,如果不短的话应该是少供电之类的。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换了北桥没有呀?我也有一个一样故障,麻烦给个结果好不

网友:
我修过这种机子几台了,都是做北桥好的,不晓得你这个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吧,加焊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