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维修案例

楼主(2010-02-08):
维修机型:HP DV9000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故障分析:该故障现象一般是由EC 北桥 BIOS引起的
维修方法 首先测有无待机 测有3V 5V 触发开关上有3.3V 个芯片晶振有波形在测BIOS BIOS_CS#波形正常 此时就开始测EC上的供电有无问题发现EC供电正常当按下触发开关时NBSWON#有下拉动作 S5_ON有上啦电压 且RSMRST#信号工作正接着按着线路的上电原则去寻找信号 发现SB的SUSB#  SUSC# 没有高电平输出于是断定是SB有问题于是找了个SB换上之后可以触发了 电流跑到0.17 哈哈正常了 于是上U 内存看可以显示了 装机等上完一颗螺丝的时候 开机发现暗屏 疑惑了难道灯管有问题 郁闷本以为南桥换了就正常了粗心之下没测试谈了口气拆吧! 无耐之能一颗一颗的吧螺丝给拆下来量屏供电19V正常 3.3V 信号控制电压也正常~有也正常难道灯管有问题 拆开屏来测试高压条和灯管都没问题啊!此时就郁闷了暗屏 ?这时把视角转移到主板了 心想控制测信号是从EC发过来的难道EC有问题  外显正常啊 根据以往经验EC有出现暗屏的几率 刚好手上有块料版 把EC拆了换上开机测试靠能亮了 晕大意了还得浪费了我这么长的时间装机测试 开机测试 OK跑3D正常 此机器修的没啥疑惑只是修的有点郁闷 希望坛里的朋友看了之后有助于维修本人文采不是很好所以请见谅

网友:
一般是由于EDIDData和EDIDCLK对短,烧掉了EC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台东芝的机器不能切换外接显示器是显卡的问题,还碰到一台暗屏是显卡的问吧

网友:
EC  烧坏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找到具体答案3楼兄弟说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
上一例我能大概知道EC坏的现象,判断它的方法就是测他的输出信号,至于怎么坏的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装机确实要小心,我有次很背,已经好了,接上稳压电源,结果稳压电源上自己接的两个夹子不小心碰到一起了,修好的机器又把显卡给烧了

网友:
我觉得修暗屏还换EC好浪费哟,搭飞线应该能够解决吧?
问无边师傅,EDIDData和EDIDCLK是哪儿的信号呀?

网友:
DV9000屏暗的在LCD接口处可以量测出了,好像是VAD这个信号,量对地阻值就可以确定EC的好坏,还有LCD接口边的小电阻会引起显示方面的故障,这个在工厂里要进行工程变更的。

网友:
ec引起暗屏的很少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