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6G-VSTA时钟芯片的哪?

楼主(2010-02-08):
芯片

网友:
N桥班子,主时钟芯片在桥内

网友:
这种时钟都集成在桥里的

网友:
这块板子上假负载时没有测到时钟。想找找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找到时钟芯片。
后来上了cpu后测到了时钟。

网友:
桥的傍边有两个晶振,就可以肯定集成在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