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显示器换灯管开机一闪即灭!

楼主(2010-02-08):
   我有一台联想19的显示器LXM-WL19AH,换完灯管,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出现开机一闪即灭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电几分钟后,正常,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不灯管没有换好,我单根测灯管又没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换好,接触不良

网友:
换高压板 看看 可能短路保护了

网友:
灭了以后仔细看下有没有 无信号输入等提示,确定是背光的问题在着手搞,根据此故障和背光关系比较大,又是在换灯管之后出现的,建议;先代换高压板排除高压板的问题,有时候灯管坏可能造成高压条损坏,

网友:
灯管冷态性能不良..多个灯管在启动瞬间电流过大,造成高压板保护吧..多闪两下,等灯管内部汞蒸气均匀了.内阻均匀了.也就好了...
更或者是高压板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THINKS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
灯管没有焊好,,,,

网友:
灯管没焊好!还有就是高压板也一起换掉!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可能性大些,也有可能灯管绝缘不好打火保护

网友:
单根测试都正常的话,就修或换高压板吧!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或者是高压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