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 PQ11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2-08):
各位朋友 帮忙分析一下 PQ11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

网友:
这不是保护隔离电路嘛

网友:
放电场管. ACOFF为高电平时PQ14拉低PQ11的G极, 场管导通!

网友:
重点分析 ACOFF的作应

网友:
ACOFF从字面上看就是适配器没有输入了!

网友:
楼主把这个图纸的板号说说, 我找找图纸看看, 用的是MB3887的芯片吧.

网友:
电池放电通道,一般是检测不到ac适配器,又检测到电池的时候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