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画面收窄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0-02-08):
我有一台acer al1715故障是放到不同的主机上显示的画面大小都不同,如画面向右压缩或向左压缩,有时候很正常。我都不知怎样修啊
还有就是按自动调整也不能调好

网友:
重新刷写驱动看,不行就只能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驱动问题大些

网友:
我不会刷驱动啊,莫非真的要换驱动板

网友:
还有用的VGA线越长,画面偏的越厉害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VGA线太长或隔离屏蔽不佳质量差的是会有此状况,建议先换条VGA线试试吧!!

网友:
那就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不会刷程序那就直接买个板子换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