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主板,开机到LOGO画面过不去了

楼主(2010-02-08):
intel E210882主板,开机到LOGO画面过不去了,已经最小化检修,排除外接

网友:
资料考虑过吗

网友:
我也有块神舟板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不知点下手

网友:
楼主试看看BIOS吧, 有可能BIOS 有问题重烧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过内存试没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我修过一块宏基品牌机主板!!每次跑到宏基那个画面就跑不过去!但内存装到别的机子里测试是正常的!装到这块主板就不行了!换内存后都正常了!估计是主板用久了对内存的兼容性差了!

网友:
刷个BIOS吧,不行再换IO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刷BIOS,再行做南桥。

网友:
换USB的键盘试试看。

网友:
blos跳线插到错也会出现这故障

网友:
南桥挂了也是这种情况
BIOS损坏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到LOGO画面过不去.另外我还发现屏幕亮的时候,CPU没电压。怎么回事啊

网友:
继续关注这帖子,顶起来给高手回答。

网友:
注意一下跳线,intel原装板有很多稀奇故障都是跳线引起的

网友:
能开机,能点亮,但挡在LOGO,我这菜鸟怀疑是不稳定的原因,你在挡机时再量一次电压时钟复位等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