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三个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顾客拿来一台电脑845主板的,不开机。检查发现南桥发烫报废。换上我这一块845主板装上能开机黑屏不跑码,以为我的这块主板也有问题。又去二手市场买了一块二手的,回来装上能启动一切正常,在给客户安装软件重启两次后主板竟也神奇的罢工了。冷静一下不能再这样换下去了,肯定不是主板的问题,导致3个板子都报废了应该是供电的原因,后检测发现这三块主板接上电源后有南桥、io发烫的情况(坏的毛病也够狠都是直接烧毁主要芯片)分析给能把南桥、io、开机电路烧毁的也就是电源的紫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源紫线的电压已经涨到9.3v。怪不得会烧主板。病因终于找到了,又是电源的问题。要是还往主板上考虑不知道要报废多少主板了。换上好电源,去二手市场把那个刚买的主板又换了一块(卖家给质保一个月,够义气)回来装上一切ok,反复测试没问题

网友:
胆够大的,电源紫5V都到9.3V了

网友:
这块电源应彻底解剖一下,什么原因造成5V变9.3V的,告戒坛友。

网友:
温馨提示:整机来的客户,修或换主板前一定要先测量电源!!!!!!!!

网友:
发错位置了。这里是显卡维修区

网友:
刚看了显卡区的帖子,直接点了上面的发帖,没想到会出现在显卡区,我是新手还不熟练发帖流程,还请见谅。
本想研究他的电源,为了多赚点钱让客户换新的,客户很满意。害怕修修的不稳定,最后走时连那个旧的也带走了。

网友:
电源问题还敢这么弄,亏大了

网友:
张先生提醒的好:今后在这方面值得注意!!修每一块板子都要遵循一定的流程。

网友:
除了主板,其它的配备应该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