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开机出现要密码,

楼主(2010-02-08):
大家好,有一台IBM T23,开机出现要密码,去掉BIOS 电池也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哪个朋友遇到个这样问题,谢谢

网友:
刷密码芯片才可以

网友:
刷密码芯片

网友:
刷密码芯片, 24开头的

网友:
刷密码芯片,或拆料板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是的,刷密码芯片

网友:
开机密码解不了刷新BIOS啊

网友:
说清楚是什么密码呀?如果是开机密码的话就要刷码片了,不是刷BIOS,放电不行的,和台式机不一样

网友:
读出数据,找到密码或者是重新写一个不带密码的同型号机器的数据进去,或者拆一个料板上的芯片上去。

网友:
要不读出24,8脚芯片,用软件解出密码。要不找相同报毁板拆出24,芯片换掉

网友:
可能要读码片里面的资料解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