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无法分区

楼主(2010-02-08):
碰到两台品牌机分区分不了
一台是方正
一台是惠普
都是新买的没多久
系统也装不了
用DM ,PQ都试过了不行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硬盘不能划分分区可能的原因
一,换到其他机器上试试。可能硬盘坏道? 用其它分区软件试试.
二,有些品牌机有硬盘保护功能! 进入CMOS, 设置选项,取消硬盘保护! 保存设置再分区!
三,如果是安装了两个系统的问题,那么format其中一个:
1.如果该系统安装在非C盘,就可以直接格掉,然后修改Boot.ini文件即可,就是将“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
你所删除的系统名称,比如你删除的 是Windows 2000,那么这儿就是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fastdetect”这一行删除即可。

2.该系统如果安装在C盘,就需要使用Win2000/XP/2003的安装光盘。使用安装光盘启动后,按Enter键“开始安装”,按F8键进入选择安装
分区的界面,选中C盘,按D键删除C盘,然后按C键重建一个C盘。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大名鼎鼎的PQMagic、System Command的同门
师兄Partition Command等来删除C盘并重建C盘。,笔者推荐使用Win2000/XP/2003的安装光盘来删除C盘并重建C盘。

3.删除C盘后,要使用余下的系统相应的安装光盘启动进入“恢复控制台”进行修复(如果是多系统的,则使用最高版本的系统的安装光盘)。

以修复WinXP系统为例,按“R”键,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界面,系统这时会搜寻已安装的WinXP系统文件,然后显示搜寻结果,
并询问“要登录到哪个WinXP安装”,选择WinXP的安装目录并回车,系统会再询问“管理员密码”,再键入安装WinXP时设置的管理员密码,
系统这时会搜寻已安装的WinXP系统文件,当出现WinXP系统文件的安装目录,比如D:\Windows时,需要输入修复命令Fixboot将新的
分区引导扇区写到指定分区,后面的参数为启动扇区要写入的磁盘盘符,这里填入C:,回车。
修复完成,键入Exit退出,重启后就成功修复。

网友:
还原保护
先去除
要么把硬盘下下来在别的主板上直接低格再装回去

网友:
一般都是有保护的最好的方法是拆下硬盘用别的电脑带分区,在一个就是在dos下把所有分区都删除掉然后从新分,pq dm这样的软件好像都不能用的。

网友:
1. 先 卸载 主板 的 还原保护软件 --》开机 按 HOME 键 进入 软件界面,再卸载;

2. 使用 DiskGenius 删除 隐藏分区。

网友:
用Gdisk分区做系统好用

网友:
你的硬盘低格一下就行了。

网友:
spfdisk 这个  。  或者是 硬盘拿下来 换个机器做下

网友(2010-06-24):
有隐藏分区,用fdisk是不行的

网友:
硬盘从新格式化在从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