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B370S跑4A 76 求助

楼主(2010-02-08):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神舟承运B370S笔记本,现像为开机不显示、,看代码从C1  一直跑到4A  76  就不走了,,电流从0。8跑到0。5A,在本论坛下了一个图纸,照着图纸测,感觉图纸和此本本有点不一样,只能测了个大概,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故障,该如何查
是不是BIOS出问题,因为找不到BIOS,也没有试

网友:
是下面的图纸吗?
如果机器已经正常跑代码的话个人感觉图纸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重点看看内存,及显卡的外围供电信号之类的

网友:
电流直上0.8后掉到0.5不动了么,先换个cpu,然后看看内存

网友:
先换个cpu,然后看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