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2

楼主(2010-02-08):
七彩虹754 VIA芯片组的板    CPU没核心电压 我测电源芯片没工作 我把芯片换了 结果 核心电压有了 开机跑22   假负载核心电压是1.5V比实际少1.5V应该没关系 但 复位2.5V 不知道正常不  标的是1.2—1.5V       全板电压都正常 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
刷BIOS看看 在压一下北桥

网友:
回2楼 北桥没问题 回1楼的 跑什么线路啊 供电都正常啊 就复位有点高

网友:
没编成器哎  我可以把同样主板BIOS对换看看吗

网友:
RE:没编成器哎我可以把同样主板BIOS对换看看吗
可以换相同的主板BIOS来试看看.

网友:
试过了 拆下BIOS 也是跑22  装上其他BIOS也是跑22   CPU根本就没工作 不关于BIOS事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有的桥用手压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