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修复记

楼主(2010-02-08):
昨天下午快下班了有个客户拿来了一个主机,说是不亮了,让给看看,我一看是华硕的m2n-mx,想到了论坛上好多帖子,都是疑难杂症,心里就想,又是一个不好啃的骨头,然后插上电源线,开机,风扇专利几秒就掉电了。郁闷,果然是这问题,这是客户说话了,说是这机器原先必须开两次才能开开,我有开机,没有掉电,但是不自检,然后把主板拆下了,测量供电都正常,按北桥无果,心想是不是CPU有问题了,然后把我的3000+换上,居然自检了。而且第一次没有断电,一次就开开了,心想又赚不了钱了,   然后我找了个板子试了一下客户的3800+。居然也能自检,心想怪了,CPU换回去又不行了,然后想用假负载测一下复位时钟,但是奇怪的是,我的两个AM2负载上上去都断电 ,这是我开始怀疑CPU作了,然后吧上面的那个盖子去掉。然后发现有两个触电变形了。校正后还在想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然后上CPU正常跑马,一次点亮,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提供一点经验。。。

网友:
这种通常是客人在装CPU时没有装好把针脚插坏掉了,
楼主的判断很正确有先把座打开检查.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碰到 针脚变行的 接触不到 我望死里撬结果 被我把盖子撬坏了 最后用101沾上去的  哈哈

网友:
那盖子不是一般的好取。基本上取它的话都要坏。只是说坏到什么程度

网友:
针脚变形的还是经常遇到,都是客户自己插坏掉的。

网友:
目测很关键!先不急动手!

网友:
楼主修板还是比较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