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2-08):
有台主机 是希捷串口的160G的硬盘 链接到主机后 主机不断从起就是开机出下英文界面 就重启  把硬盘数据线拔掉 就没事了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是希捷11或者是12代

网友:
如果是,固件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7200.9的  问题是不能联机 连上就不停的从起

网友:
先看硬盘电路板有问题吗?之后备份固件跑SF

网友:
我觉得电路板的可能大些 手头没有相应的板子 慢慢找找把

网友:
呵呵 很明显 系统出问题了  无论检测到还是检测不到 都不会那现象  擦除一遍硬盘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数据线问题

网友:
[fly]查数据线,系统。[/fly]

网友:
跳线问题可能``

网友:
数据线换了N根了 街上硬盘机器根本就起不来亮一下就从起亮一下就从起

网友:
硬盘电路板的问题,多检查一下

网友:
真奇怪的硬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路板上有稳压二极管软击穿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被锁,循环重启

网友:
有没有换条数据线试试,另外硬盘接上转不转?如果不转可能硬盘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