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西欧 EX-Z1050 开机报错 SYSTEM ERRO 0E02

楼主(2010-02-08):
求助!卡西欧 EX-Z1050 开机报错 SYSTEM ERRO 0E02

请求解决之道

网友:
英文都写错.是ERROR 这个是卡西欧的通病,系统错误,重写软件就可以了,但要求有专业软件和刷写软件.个人应该解决不了.

网友:
固件我手上是有,就是担心发给你,你不懂刷,搞坏了就变砖头了.呵呵.

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自己搞,我就把固件发上来.

网友:
我已经使用机器自带的功能 将固件由原来的1.00升级到1.01版本了 可开机还是 0E02的错误

刷机的速度有点太快了  我估计是机器自带的升级功能已经没用了 请老大支招

在电脑上使用的刷机软件 如果方便的话请发一份 先谢过了·!

网友:
机器连电脑的升级线有没有呢?

网友:
USB的线吗?这个有的
如果需要 COM口的连接线  这个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 驱动

网友:
如果不会使用.请先格式化内存卡,然后再将固件拷到内存卡,插进机内进行升级.  注意,如果版本或信息或型号等等之类的任何不相符,机器将会损坏,请注意.

网友:
这么多人下载驱动,竟然没有人回复,都在潜水..

网友:
请问 你这个是USB的驱动吗?还是用USB线联机刷机的软件呢?
在系统的C:\Program Files\Casio\USB driver\下 有一个 CopyInf.exe  但在XP下 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注意事项
在安装下载的 USB 驱动程序之前,请不要将数码相机连接到您的计算机上。如果在安装驱动程序之前将数码相机连接到计算机上,则“即插即用”功能会将该相机注册为无法识别的设备。

1.双击您下载的压缩的 USB 驱动程序文件 (USB_C_E.exe)。此时将自动解压缩此文件。

2.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指定解压缩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 "OK"。
此时将在指定的位置创建名为 "USB_C_E" 的文件夹。此文件夹将包括下列文件。

3.打开已解压缩的 "USB_C_E" 文件夹,然后双击 "Setup.exe"(图1)启动安装程序。

图 1

4.在显示的“欢迎”对话框中(图 2),单击 [Next]。此时将开始安装。

图 2

5.当显示 "InstallShield Wizard Complete" 对话框时,请选择 "Finish" (图3)。

图 3

6.出现“软件安装”对话框,点击“仍然继续”(图4)。CASIO确认软件的兼容性。

图 4

7.检查确认相机的USB设置是"MassStorage",使用专用的 USB 连线将数码相机连接到您的计算机上。打开相机。

8.出现"找到新的硬件向导"对话框,选择"推荐自动安装软件",然后点击"下一步" (图5)。

图 5

9.尽管会出现 "has not passed Windows Logo testing to verify its compatibility..."对话框,点击 "仍然继续“ (图 6)。CASIO已经确认了软件兼容性。

图 6

10.在 "完成找到新硬件向导"对话框,点击"完成" (图7)。

图 7

11.完成了CASIO数码相机C的安装,在 Windows的 "开始"菜单,打开"我的电脑"。
检查并确认"有可移动存储的设备"类别里已经创建了"可移动磁盘"。

图 8

现在,在您每次将数码相机连接到您的计算机上时,数码相机存储卡均会显示为 "可移动磁盘"。

重要提示!

*在数据通信过程中,不要断开 USB 连线。如果断开 USB 连线,则会中断数据。

*USB 驱动程序的规格和性能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提供的升级服务可以随时终止,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卸载USB 驱动程序

1.单击计算机的 [Start] 按钮。
2.依次单击 "Settings"、"Control Panel" 和 "Add/Remove Program"。
3.在显示的对话框的程序列表中,选择 "USB CASIO Digital Camera",然后单击 [Add/Remove]。
4.出现了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move USB CASIO Digital Camera Device Driver C" 消息时,选择 "Yes"执行卸载操作。
5.结束卸载过程后,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

文件列表
解压缩下载的文件时会创建下列文件:

USB_C_E [文件夹]

program files

Windows

0x0411.ini

CASIO Digital Camera B.msi

instmsia.exe

instmsiw.exe

setup.exe

Setup.ini

网友:
我先前已经能找到移动磁盘了 已经出现了下面的升级提示信息了

但选择 YES 以后 3秒就结束了 接下来马上又出现了  0E02的错误信息

当我再次检测 固件版本的时候 已经能正确显示为 1.01了

下面一个附件 就是我提取出来的 固件文件  请老大看下 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开机还是 0E02的错误  如果是 固件文件问题  您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
详细的指点,图文并茂,要顶。。。。

网友:
我先前已经能找到移动磁盘了 已经出现了下面的升级提示信息了

但选择 YES 以后 3秒就结束了 接下来马上又出现了  0E02的错误信息

当我再次检测 固件版本的时候 已经能正确显示为 1.01了

下面一个附件 就是 ...
引用 网友A:

如果升级了还不行,那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首先,装入电池,按下回放键,看是否能开机并回放,如果行,就是镜头的排线问题.

不行,你将镜头拆下来,不装镜头直接开机,看是否还有这个提示.

网友A:
如果升级了还不行,那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首先,装入电池,按下回放键,看是否能开机并回放,如果行,就是镜头的排线问题.

不行,你将镜头拆下来,不装镜头直接开机,看是否还有这个提示.
引用 网友B:

不管接不接镜头 按回放键都能开机 但都不能回放 而且都是一样的这个提示

网友:
那就是主板的ERROR芯片有问题了,或者内存芯片损坏或脱焊都会出现以上情况,要更换才行.

网友:
请帮我确定下 哪个是 ERROR芯片   如果是坏了   老大你那里有吗?

网友:
另一面呢?

网友:
还没拆呢 在反面吗? 我看好象就一个 SD卡槽 其他没什么东西呢 我这就拆来

网友:
另一面的确只有个 CF卡槽  没有大芯片

如图 图中圈出来的芯片是 250 6Z3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看个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