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1E电源芯片MAX17003跟什么能通用啊???

楼主(2010-02-08):
请问这芯片跟什么能通用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笔记本上彼此通用的芯片太少了,而且一不小心会爆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机器是开机,无3M5M,但是量电源芯片就是MAX17003.ON_3M ON_5M 20V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输出,请问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BD4176KVT,63 64脚有3V。不知道老大有没有R61E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