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 跑2C

楼主(2010-02-08):
接到一台三星XO5的机器,开机无显示代码2C
拿掉内存可以跑E1.打内存AD线阻止正常
2.5V 1.25V  也正常。于是换北桥 还是一样。
内存槽也加焊了   ···········
没有头绪的时候把南桥也做过了
求高手帮忙·········
我在论坛搜了一下 这个机器跑2C的帖子  都遇到过 但都没结果
在线等

网友:
佩服楼主,不确定问题就乱杀桥,这样你只会把问题给搞大

网友:
有没有考虑BIOS

网友:
内存排阻,内存供电电压,参考电压,BIOS,。。。一个一个的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