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8):
各位大哥恕小弟问个低级问题,通用高压板如何改?
问题

网友:
电源接电源,3.3V控制,亮度调节(可不要),GND,就OK啦

网友:
帖子很多,这是一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9437&highlight=%B8%DF%D1%B9%B0%E5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h.php?searchid=681&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

网友:
先测出来原高压板的正负和3.3控制是哪几个角,然后按着通用版的引脚定义接上就行

网友:
四条线啊 12V BLON ADJ(可不要)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