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的硬盘保护如何解除?

楼主(2010-02-08):
从网上搜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要重装系统的。
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所有东西都是海尔的,但无法直接进系统(xp界面没出来之前就会重启),备份,恢复,移除都试过了,重启之后还是一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关闭这个硬盘保护,而不用重装系统?
或者彻底清除,让这块硬盘可以用的别的机器上?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楼主不妨试试把MBR重写一次!

网友:
用原版安装光盘试试修复安装看行不行

网友:
开机按HOME,然后卸载

网友:
硬盘不要数据的话,直接用MHDD erase就行了

网友:
zengronghk
点“是”的时候就没反应了,等了很长时间,自己手动重启的。重启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
开机按HOME键,然后删除海尔的一键还原...有些是有密码的...密码一般都是haier....

网友:
开机按HOME键,然后删除海尔的一键还原 密码对了之后,大家都没写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进BIOS把on board lan boot rom关掉即可。 BISO是控制开机搜索的,会导致每次开机叫你安装保护系统

网友:
见识了海尔机器的保护能力 。

网友A:
垃圾东西,叫它保护它不保护,不叫它保护怪行的.

网友:
就是还原精灵嘛~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