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该法

楼主(2010-02-08):
知道的进来告诉下 不知道的进来学习下

网友:
就要接3根线
1.供电
2.开启信号线
3.接地

广德星 -2 回答错误

网友:
咦( ⊙ o ⊙ ) 没人知道

网友:
说的是改高压板啊?

网友:
还不就那么回事,再改下按键不就得了

网友:
怎么回事啊讲明白

网友:
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关系到屏线定义,MCU程序的匹配

网友:
这个很难说清楚啊

网友:
版主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
这儿有篇文章介绍的很好,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lcd-fix.com/viewthread.php?tid=517&extra=page%3D1

网友:
怎么没有个 高人进来赐教下呢 。。

网友:
改什么,没明白,,,,

网友(2010-03-10):
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
从电源板接个12V,接地,开启信号线到驱动板,还有驱动板要注意屏线的选择,至于按键板对应着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