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谁有神舟L430S的图纸,多谢!

楼主(2010-02-08):
刚接到一台L430S,不加电,测开机芯片(ITE IT8510E)的供电脚#16上的主供电是1V,而该芯片要求的主供电是3.3V,所以该芯片肯定没有工作。目前有3.3和5V的待机电压。由于没有
,客户又急,一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如果哪位兄弟有图纸,请帮忙给一份,非常感激!
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长图纸的时候把板号报上来。图纸上一般没有神舟,方正之类的字样的更不会有L430S之类的

网友:
另外,测#16脚和3.3V电感间的阻值达25K欧,而该脚有1V的电压,所以,IT8510E的主供电应该不会由3.3V的待机电压提供。

网友:
你打一下#16脚的阻值,该脚阻值应该与25K欧的电阻构成串联分压,我怀疑这个25K欧电阻阻值变大造成#16脚电压降为1V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哥们 板号是什么 要不怎么帮你找图纸啊

网友:
Sorry,一直在忙其他事,客户也不催了,就没急着修这台机器。板子上有几个代码,我拿不准哪个是板号,都报上来吧:DYNAMIC MO-VO/ E150630 94V-O/ 37GL50200-CO。多谢各位老师的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