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主板上的上下管是不是不能算不换的

楼主(2010-02-08):
比如从其他主板的内存部位拿来可以的吗 或者显卡部位

网友:
可以的,耐压一样都可以的

网友:
主要看电流大小 一般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通常都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上下管可以,但是其他地方就有的可以换,有的不行,换了之后电压偏低,或者管子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