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T42,不过内存的经典故障

楼主(2010-02-08):
接修协议单位的IBM T42,通电指示灯亮,屏不亮,我们初步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因为压住显卡开机,屏幕能正常显示,于是拆机预热然后就做显卡BGA,做了BGA后装内存测试卡和CPU,开机代码正常,于是就完全装机测试了,结果等我们完整装机后发现又通电指示灯亮屏不亮了,于是我让技术员把后盖的内存去掉,在开机,果然屏亮了。以为有内存有问题,换若干内存还是不行还是2817,揭键盘把外内存插里面,结果还是亮,判断是内存插槽接口电路有问题,但是T4的笔记本内存插槽几乎没有坏过,于是上内存打阻止卡,测得其中一点没有阻值,通过点位图我们测得下图二点应该是联通的,但是实测却不通,于是用飞线连接就OK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文章怪怪的,标题是张三,内容是李四啊。还是我的电脑没把你的文章显示完啊??说是内存怎么又变成显卡了?

网友:
t4几的电脑不过内存的少把

网友:
不好意思,敲回车的时候把CTRL按到了,就成了发帖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IBM的机子这种问题,用表测穿孔的两点明明是通的,可电压就是不过去,非得飞根线过去才好,想不出原因

网友:
看得不是太明白,再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既然内存接口电路有断线,那开始压显卡为什么会亮
难道断线是后面做BGA时造成的

网友:
我也想不通,内存有问题,为什么按显卡会亮啊

网友:
维修中有些微妙的故障现象有时候真不好解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借鉴,工具全就是好,还有点位图 ,爽啊

网友:
其实按显卡主板会变形,正好碰到内存断路处,又通了,但放手,主板恢复原来的状态,所以断了,以为是显卡,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这种可能性大吗

网友:
其实过后再想这个过程,也不知道是最开始判断错了,问题本来就是那里有断线接触不良引起的,还是做了显卡板子受热涨冷缩引起穿孔的线脱落,总而言之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从回帖中学到了如何思考问题

网友:
必须明白,压主板上的一点,任何地方都会变形,很难定位准确。

网友:
那有什么样的好方法,传授一点吧,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电脑维修这东西,没有绝对的

网友:
恩  这两天遇到个同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的,光看楼主的维修笔记还不太明白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是容易误判,按压板子肯定会变形,有时就是表面现象蒙蔽了我们的思路,可以借鉴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