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电涌超出电源限制,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
求助USB电涌超出电源限制,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0-02-08):
今天有一神舟板子集成的,提示
USB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超出电源限制,请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求助

网友:
是任何设备都不能用吗?如果是的,查下供电,供电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几个USB中只有一个有问题的话,就仔细查5V供电有没偏大,USB接口正常不.这种问题南桥造成概率大点.

网友:
如果所有USB口都不能用,而且SB的后缀是DB或EB,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了全部USB端口后系统能正常工件的话,那么一定是SB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