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暗屏故障

楼主(2010-02-08):
一台华硕N80V笔记本换屏后暗屏,量屏上电压有18伏和3.3伏

网友:
修过一台华硕A8的,他原本是修台式的,给一个客户换屏,换完之后也是暗屏。拿到我这一看,高压的保险烧了。

网友:
最好参照高压条电源IC的datasheet资料来修,不外就是VCC和EN信号的问题,很少遇到其它的

网友:
建议更换码片试试,呵呵,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码片OK

网友:
屏是LED屏 没高压条的

网友:
led的我还没遇到,你真幸福

网友:
搞不定啊 还说幸福

网友:
LED没有灯管的,建议更换一个屏看看。

网友:
有谁知道LED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用原来的旧屏上去也是暗屏

网友:
最好对着图纸维修

网友:
LED屏 出现屏暗现象不好搞!  论坛里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好像修起来也蛮复杂的

网友:
还 有没有高手啦

网友:
换屏时是不是忘记了拿掉电池了,把保险烧了

网友:
开机测一下屏的主供电,开关电压,亮度电压,保险,如果亮度电压没有,划断通接口的一端,内端与开关电压短接

网友:
测屏上P-PWM2.25伏   LED-EN3.3   S-PWM 0.41   VLED1  18.5伏

网友:
把P-PWM和S-PWM短接后OK   谢谢星源电脑 的提醒

网友:
n80是有顯卡的吧
LCD要點亮除了需要19V和3V以外
要查看看背光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犯了个低级错误,没有划断就短接了,现在EN信号也没有了,难道是显卡挂了?外接显示到时一切正常

网友(2010-03-12):
要么是LED%B

网友:
我也弄了台这样的机器,把屏拆下来,没小心把焊在一块小板上的七根线上的小线弄断了,没仔细看就接上了,不知道那线是带屏蔽的,直接把主板烧了,定了屏线按上后不开机,单主板也不开,不过把BIOS电池拆下来就能开机,接上BIOS电池只能开一次,关了再开就又开不开了,新机器修的没有经验呀!正上愁呢!

网友:
测屏上P-PWM2.25伏   LED-EN3.3   S-PWM 0.41   VLED1  18.5伏
把P-PWM和S-PWM短接后两了下又屏暗了,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