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罕见故障求助

楼主(2010-02-08):
电脑开机好多程序显示0x6602bd2c指令引用的0x00000014内存不能为read ,能进系统,不能登陆系统,一登陆就是这个问题
重装系统不行,换硬盘不行,sata线也换过,换内存不行(换插槽也不行)
排除软件故障  排除硬盘和内存故障    是主板哪里问题啊?
这类问题以前遇到的都是软件问题  ,第一次遇到软件不能解决的,望有志者拔刀相助
主板精英C61
跑码25 估计不是这个代码的问题,以前就是跑到25  但一点问题也没  其它机器也是跑到25  软硬件都没问题 网吧机

下面是这个代码的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9935779.html

把主板能卸的全卸下来 扫了扫,擦了擦 CPU槽也扫了扫  居然奇迹般好了,cmos也清了一下(记得清过不管用),但是还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电路灰尘短路?如果短路是哪里短了?意料之外啊,谢天谢地,谢谢本论坛的各位仁人义士,虽然没帮上什么忙,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石家庄VT,感谢所有TV。谢谢你们ALL THE SAME

网友:
查id线,看看阻值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ID线了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接触不良啊   内存?  换槽也不行啊

网友:
切换一下硬盘工作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常见吗?好象没有解决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