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1s 关于话筒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从新做边系统后 本机内置话筒没有声音了 插上话筒后正常。驱动从官网下了还是不行 在百度找了好多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没有一个解决的。所以来基地求救
没有声音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驱动地事,没什么大问题。把驱动全部从官网上下下来,哪怕是电源管理也不放过

网友:
是XP驱动全从新从官方上下都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到百度找驱动吧或到卖HP的经销商那搞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找对,HP官方网上有个主机识别的用那个找,

网友:
你在音频属性里面修改一下 这个本好像是带HDMI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