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2GL40的北桥用多大的锡球

楼主(2010-02-08):
AC82GL40的北桥用多大的锡球啊。。。。

网友:
0.45

网友:
还有0.45的呀?我用最小的就0.5了。问无边师傅,如果该是0。45的珠,我都用成0。5的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
我就一直用的是0.5的珠,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看上面的点和钢网一般比钢网上面的洞小点就行

网友:
你说的显存吧,GL40用0.5的也好用吗?我用0.5的焊上去短得一塌糊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手里没有0.45的锡球就试了一下0.5的。。还没有网手摆的给我累蒙了。。。结果上去一蹋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