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动性 VER:1.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2-08):
MS-7244主板不开机.   IT8282M是开机控制芯片。IT8282M  5脚SB-PSON到南桥  按开机键5脚电压不变。5脚接地强制开机无复位。各电压正常。

网友:
有MS-5没  检查下

网友:
5PIN接地能上电只能说明IT8282M开机功能是好的。查下整板待机电压正常否,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没有MS-5。开机线到南桥。再到IT8282M的5脚。可能南桥挂了,有开机信号入没有出来的信号。3.3V供电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