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磋商一下啊~!

楼主(2010-02-08):
高手们一起来研究一下,笔记本的北桥芯片虚焊的话为什么会引起开机后电流明显增高而且CPU特别的烫手呢?把北桥加焊就正常了。我已经遇到过两回这样的情况了,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希望经验多的人给做个解答。。Thank You~~~!!!!!

网友:
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供电不对,或北桥有短路,才造成发热增高,温度上升

网友:
缺电压桥烫是正常啊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导致局部电流大了点,然后发烫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PWM电路的上管的G极虚焊的话就容易烧管子和后级电路,芯片里也是一样的,芯片里的电路也需要对地或者偏置什么的,如果虚焊了输入输出不正常工作就会引起发热。

网友:
少供电也会引起发汤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PWM电路的上管的G极虚焊的话就容易烧管子和后级电路,芯片里也是一样的,芯片里的电路也需要对地或者偏置什么的,如果虚焊了输入输出不正常工作就会引起发热。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理论很经典,好

网友:
兄弟们我是说的是北桥虚焊了,CPU很烫手的啊(特别烫的那种明显不正常)不理解的是北桥有问题CPU怎么会这么烫啊??????

网友:
少供电电流大啊,很正常

网友:
北桥虚焊少电压为什么CPU会很烫啊,CPU供电也有也不缺电压啊。。。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影响CPU那么烫~~!

网友:
你说的都是AMD架构吧,AMD CPU在正常模式供电是由VID编码决定,轻载或睡眠模式下CPU将通过前端总线读取BIOS微码来定义电压,所以CPU与北桥前端总线链接异常可能导致“非法代码”引起异常电压甚至烧掉C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我遇到的这两个都是INTEL的啊·!

网友:
这问题碰到过但是不常见  期待高手

网友:
可能是因为CPU已经工作,并且疯狂的读取BIOS,导致CPU工作超载,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