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六个桌面

楼主(2010-02-08):
笔记本在开机的时候,此时没进操作系统,只是bios引导时,屏幕上分成了六块,有个六个桌面显示

网友:
外接怎样?如果外界可以那就是屏坏咯

网友:
外接啥样?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我试过一台是显示9个桌面的,换屏就OK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啊,不会是NVIDIA的显卡吧??

网友:
肯定显卡问题  做显卡吧

网友:
上个月接修联想420A笔记本,显示4个画面外接正常,用一个屏代换一样四个画面,重做显卡解决。

网友:
显卡挂了  要重做了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的问题,你外接试试看

网友:
NV显卡吧.用这款显卡的都爱出这个毛病.
重做显卡试试吧.还不行就只能是换显卡了.
屏的可能性很小.但也有,可以外接试试,
LENOVO DELL ASUS HP都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装系统时是分开的   系统装好后进去又是好的

网友:
什么型号机器?显卡居多

网友:
要做显卡了

网友:
分屏显示如果外界也是一样就是显卡了

网友:
我外接试试,外接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先外接看看,然后依次检查屏 平线 到显卡部分。

网友:
屏,或是显卡.

网友:
不用看就知道是NV的卡  最有可能是的G86的  遇的太多

网友:
我有碰到一个IBM的,重新插屏线就解决了。

网友:
遇到N次,每次都是那个,可爱的显卡出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重焊显卡就OK

网友:
直接先做显卡吧,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先加焊把显卡。

网友:
没有屏换的情况下,就重做桥罗

网友:
先替换下屏还还不行,就是显卡了,先易后难

网友:
先代换一下试试看吧,显卡故障较多

网友:
从你认为最简单地方开始排除,楼上说的多了,检查屏线,换屏,做显卡

网友:
拆下显卡重做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 重新做下吧

网友:
显卡故障,换新品

网友:
显卡哦。。。。做过9个屏幕的

网友:
售后的解释是刷BIOS。,我也服了,刷bios竟然能好,谁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就是不承认是显卡的问题,客户使用不当 ,当然在此谢谢惠普,

网友:
又是惠普,死活不承认显卡问题,没话可说了。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屏试试 哪怕99%肯定显卡的问题 就怕那1%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故障啊!遇到N台了。

网友:
先刷BIOS,再做显卡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焊遍就OK

网友:
我们老师说这样是显卡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