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600LE 128MB 花屏/[已解决]

楼主(2010-02-08):
出现开机画面就有一条条的竖线。,下面是MATS 8的结果。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NV43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1337897       28515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Read    Error Count: 1337897
Write   Error Count: 2851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0      171411      385478           0
A40        7239       20110           0
A40        9360      188907           0
A40       72952      557296           0
A41      171834      409537           0
A41        7322       20583           0
A41       28403      286180           0
A41       77003      582314           0
A42      171917      386432           0
A42        7250       21767           0
A42        9363      189001           0
A42       73052      558218           0
A43      171824      409577           0
A43        7317       25136           0
A43       28405      286379           0
A43       76903      582811           0
A44      171570      385605           0
A44        7240       21958           0
A44        9376      189284           0
A44       72831      557025           0
A45      171995      409717           0
A45        7323       20733           0
A45       28391      286062           0
A45       77124      582789           0
A46      171580      385611           0
A46        7245       21041           0
A46        9372      188960           0
A46       72931      557320           0
A47      171489      408733           0
A47        7312       20558           0
A47       28392      286078           0
A47       77024      581903           0

显存排列

u5 u6     u8 u9

                          U11

                          u12

                          u13

                           u14

故障点:U14虚焊,,,,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来看,此卡已经修复。

网友:
你换个软件测试

网友:
这款ASUS的66电容易鼓(换电容要看PCB的正负极),GPU易空焊

网友:
你的软件是不是用的n8系列的?
换个软件测试下,现在只测试了a区
,准不准确还是一回事情

网友:
谢谢哈,卡已经修好,, U14虚了,加焊后OK了,。 软件我用MATS7 也是A40-55
用MATS6  A区和B区全都报错。用MATS4  软件运行不起。

网友:
呀~~~我肯定LZ加焊后的显卡一定是要返修的,希望请LZ做个BGA吧!!!

网友:
这些软件 对于6系显卡而言 都不行的

网友:
显存虚焊的话,也应该是U13  U14 这卡GPU才是“最亏祸手”

网友:
請問要怎看是那顆啊
如何用mats的數據
來判斷是那顯存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