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掉电

楼主(2010-02-08):
明基FP71G,开机约二十多分钟,掉电,就是指示灯也不亮,如果再开的话,几十秒就掉,如此反复。按键开关已经全换,仍如此。拿掉按键板后过十几分钟白屏,不知各位同行见过这故障没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
论坛有很多这个型号的解决方法,自己搜一下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上面的链接里有相关案例,楼主的LCD应该先从高压部分开始查起

网友:
换开关按钮就解决了

网友:
把高压电路断开看一下,确定大概范围

网友:
拿掉按键板后过十几分钟白屏,我很不明白,会不会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