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2-08):
一SOYO P35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把小四方头拔掉,主板可以加电,风扇转动..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
12V短路了你查CPU共电应该短路了

网友:
1。测12V 是否短路:如果短了拆   上管,驱动IC,电源IC,串口芯片,插槽,风扇
2。测VCORE是否短路:如果短了拆  电源IC,下管,驱动IC,北桥,电容
3。测 VCORE与12V是否相互短路,可以先测CPU供电的上管 的D G或者G S 之间是否短路如果短路,这个场管很有可能损坏。换掉之后再测,一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 上管是坏掉了,直接换上去还是还有其他地方先要查才能换?我怕换上后会再次烧掉.

网友:
测CPU供电电路,这样的情况很多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查看CPU供电芯片型号,然后查他的datasheet,对比跑电路具体检测

网友:
找好上管换了,现在可以正常上电了,但测试卡不跑码,请问各位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测一下CPU座旁的电感线圈,看CPU供电电路有没有工作.

网友:
CPU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