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一片915主板PCI口全部用不了!

楼主(2010-02-08):
急呀!一片915主板PCI口全部用不了! 原先是网卡口装系统能认驱动全打上但就是上不了网!以为网卡坏了!加装了PCI网卡!能认出来但还上不了网!后来装声卡上去都用不了。。经测试!全部CPI接口都失效 插上设备都能认出来!但就是用不了!无从下手不知问题所在!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查PCI工作条件,打PCI  AD值

网友:
就按电压时钟复位,PCI总线信号对地阻值查,应该找得出问题,实在不行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后,新手可以用打值卡试试。

网友:
谢谢你们!按照你们的方法。排查。问题也找出来了!是PCI插口里有一条针被用户插声卡插弯了。和对面的针脚短路造成的!针脚修正了全部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
目测很重要,应放在检查的第一步

网友:
晕啊  你先测供电啊

网友:
查时钟 和复位,记得这两个信号有一个所有的PCI是并联的,一个不正常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