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用电池就死机

楼主(2010-02-08):
一台IBM T60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定时的死机,改换的都换了,还是死,在测试裸板是发现没接电池用了很久没死???
这到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于是换了个电池结果好了,一直没死机。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电池

网友:
难道是电池影响了I2C总线?

网友:
我X60也碰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
这样问题只有换电池吗?不可以查下其他问题吗?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这样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2010-03-13):
我手上也有一台上电池死机的T60,不上电池没事,看来只有找电池来试试了

网友:
遇到过电池的问题,导致死机的,感觉也算一个通病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T60 用电池死机,换电池后OK。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我有个搞维修的朋友上次就遇到这个问题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哦

网友:
可能电池内部有漏电吧,要不然怎么会死机呢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是电池里的电池板坏了 换个电池板就行了 几十块钱

网友:
呵呵,让客户换电池不是挺好

网友:
我自己的本也是,充不进电了,插上就死,拔了就好,*脏话*!r60e的本子,联想做的ibm真是不敢恭维!我的t42现在电池还能撑撑场面

网友:
这问他不怎么好搞的

网友A:
电池是不是短路了哟

网友:
是电池坏了 我已经遇到两个IBM的了 一个是T60一个是X60 都是电池坏掉
装上电池开机就死机 不装电池就没事 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