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到底能不能用110MT代替!!!

楼主(2010-02-08):
RT,板子是HP的DV2000,纬创KAI机型,原来是7200显卡,换成110MT后可以点亮,但是屏幕显示灰屏!
当然了,这个板子原来的故障就是花屏,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看了论坛很多帖子,都说7200 7300 7400 110MT的都可以代换的!有点疑问!
显卡

网友:
你测了?肯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敢说所有机器都可以代吧,你这个机器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显卡没做好那?重新做下试试那

网友:
我代换过哦是好用的

网友:
可以代用,换过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一会我再试试,可能是新入手的360C火候还没控制好!

网友:
百分百的肯定,可以!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心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