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从起

楼主(2010-02-08):
本来点不亮 换了晶振OK了 然后电源芯片SS无电压 也OK了  现在开机跑C1 C8 [60/d0]01 02 07   反复跑  不插内存就跑C1  FF 头痛啊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或是加焊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反正电源芯片估计是有点问题 刚刚开始就是晶振 后来听月饼大哥说 SS脚没电压跟连3级管有关系 电阻什么全部换了  现在亮是亮了 乱跑码了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 全板测试点基本正常      奇怪现在7F 好了

这快鸟板上次修过MOS管 今天反修的    刚刚还是反复从起 放在那里不管他让他从起 现在跑到7F了  是不是跑累了啊

网友:
啊不是吧  从新开机  每次都要这要跑5 6分种 才好  汉那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