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位故障

楼主(2010-02-08):
一块华硕的865主板,带有串口接口的,自己在修机器的时候,不小心短接错了接线,现在机器正常了,就是按下复位按钮后,没动静,估计是控制这个复位的电路出 了问题,求老师能讲解一下复位的电路原理,最好是能带有相关的图纸指点,多谢。

网友:
你不按按钮,真接短接主板上的RESET排针看有反应没得?

网友:
没复位也能说是正常?不知道你说的机器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我说的这个正常是指在维修的时候,能开机,进入到系统。像复位应该是你在电脑能开机进入系统后才会发现的问题。
我是直接在主板上短接排针的时候,短接错了,导致现在机器不能复位,但是其他均正常。

网友:
你算运气不错了!我有一次短接错线。竞然把主板IO芯片烧掉了!那里短接错也会烧IO真是想不明白呀!

网友:
查排针连接的元件吧

网友:
将复位排针所连接的电路都抓过一遍吧!可能三级管极穿引起的。未必马上就要动到IO。

网友:
先打复位脚有没有电压咯!还有看PG信号有没有!跑下线路看复位键接到哪个芯片

网友:
点错了没烧断线路吗  小三极管   复位电压 跑跑线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我们把线一般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还不好的话  要查电路路了

网友:
没插好吧 你不要用按扭 你直接点复位排针看看 随便看看有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