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打到蜂鸣诊断主板问题

楼主(2010-02-08):
想问一下,按“刘坚强”老师的说法测试电阻是否短路,红表笔在主板的接地位置,用黑表笔去接电阻的两端发现这样的问题:

第一种:一接上万用表短促响一下就不响了,之后表上还有显示。

第二种:接上电阻一端后,就常响!也有显示,之后我又试了很多个电阻,有排阻还有贴片的电阻,也有很多响的,我心里有点不解,真不成我的一块板上百分之八十的电阻都坏了不成?

我想知道了万用表短促响一下就不响了,这个算是电阻坏了还是算好的呢?我是个新手,很菜的,今天才刚学的,不要笑我,想请有经验的老师帮我解答一下,还有,我的主板插上一4位主板诊断卡,都是0000 不启动,会是主板的问题吗?或是CPU的?小弟在这里跪谢了,等老师回答!

网友:
我也是新手:第一问题你可一到“维修基础”拦看,很多内容可取。第二个问题:跑0000是CPU没工作,你开机一会后,关掉电源摸一下CPU热不热,如热CPU以工作,......。

网友:
CPU是热的,工作了,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

网友:
高手一般都不里你的

向一下不向了  有数字 那是阻值  正常的
有一头向 也是正常的 可能是接地端电阻

最好2表笔 对电阻2头 不响就好的  你自己看下上面表示 0 0这样是保险电阻也会响的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跪谢嘛,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没听说电阻有短路的说法,只有开路。万用表二极管档一般低于10多20多欧就会蜂鸣,但并不意味着短路,0欧才叫短路。

网友:
万用表短促响一下就不响了,这个算是电阻坏了还是算好的呢?是电路里电容的存在。有充放电的原理

网友:
呵呵,但是在正常的主板上,我用表测试S端的时候,二极管档也是鸣叫的,200欧姆电阻档测试一般是30欧姆左右,如果低于10欧姆,应该是怀疑电源的场管有问题或其他的地方也有问题了。

网友:
经验还要累积啊

网友:
不耻下问 学而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