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2-08):
求56C1125-A53-065  引脚功能。
一AOC显示器,电源灯亮,行不能工作。断开行电源,B+只有56V,接着联机,B+升不上去,继电器嗒嗒响,B+电压波动,56C1125-A53-065的25脚电压也上下波动。不知何故,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我觉得你的描述不够清晰,行管不工作,要查行管的工作条件。

如果你的行输出供电是升压型。有56V也可以工作,只是行宽不够罢了。

你的描述说断开了行输出供电,那么继电器还是嗒嗒的响,而且电压波动。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后极有短路的地方因此电源不能正常输出呢?或者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