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进去

楼主(2010-02-08):
点玩将系统装入C盘  左上角出现个光标 在闪    就在停这个画面了  PE进不去  高手帮忙?

网友:
看一下光盘或光驱是不是好用。

网友:
coms设置问题
系统问题
硬件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
先确认下 光驱。 不行 硬盘分区,再然后看下内存条 有的内存做系统时 报错。 看看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有些时候应该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以上朋友说的都很有道理,补充一点还要看下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3-02-02):
bios里没设为光驱启动

网友:
可能比较大的是硬盘故障,或内存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在检测一下内存...

把CMOS设置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在用光盘引导PE试试看!!!

网友:
换个系统安装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