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1pe1000-g的cpu温度九十六度

楼主(2010-02-08):
一開機就cpu溫度九十六度,不知道cpu座附近的電阻是感熱的…,能告訴我一下嗎?
座已換過。io也換過。

网友:
为什么不换CPU供电管理芯片呢?

网友:
把检测的功能关掉不行吗?

网友:
找到CPU上的温控引脚 看看是否断线 或者看看温控的热敏电阻是不是好的